[音响] 一个古董级索尼DVD影碟机

楼主(2024-03-30):
淘了一个索尼的DVD碟机,卖家说是坏的。心想这玩意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报着试试看的心理拿下了。到手没想到坏的如此严重。

解码板能开机,但无法读碟,已排除光头原因。看做工全是集成块和贴片原件,也没有可以维修的部件,凌乱了………………

电源板也是坏的,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开机无反应。看板号是台达代工的,没想到如此脆弱。
大神们,有没有人知道从哪入手把它搞定啊?

网友A:
电源板一般就是12伏的了,找个12伏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想当年索尼DVD影碟机有三碟的型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不过DVD影碟机基本上没有配件可更换了

网友:
上次给邮费送LG的超薄DVD都没人要。

网友B:
这个电源,得一级一级得查,不会修得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C:
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有可能是某个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一般就是12伏的了,找个12伏的电源试一下。

这电源有好几种电压输出,不单单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得一级一级得查,不会修得还是别折腾了。

是的,这电源看上去挺复杂。你的LG送人都没人要?有点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有可能是某个电容失容了

所有的电容都测了,容量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DVD没落很久了,清晰度不够,听CD又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VD没落很久了,清晰度不够,听CD又差一点

对,就是打算当CD听个响的。

网友:
也许就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东西好像现在基本不用了。估计电源不稳定。

网友:
值得修一下

网友:
先修好电源再说。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这电源板用料扎实,还是值得修修的。

网友:
无从下手啊

网友:
俺小的时候拆过一个报废的
芯片被暴力扣下来玩儿

网友:
放弃吧,电源板修好了有可能要换光头,光头有可能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