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CUID蓝卡制作个超薄IC卡。。。

楼主(2024-03-30):
什么IC卡,什么ID卡,什么CUID UID FUID。。。其实指的都是这一类非接触卡的不同类型的不同称呼。。。或者同一类型的不同称呼。

这种蓝色钥匙扣卡其实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芯片和一个小线圈。网上有各种什么白色圆片状的IC卡,然后什么彩色的IC卡滴胶的IC卡各色各样形形色色,还有什么钥匙扣、戒指。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这么一个芯片加上线圈。

这种蓝卡一张大概是几毛钱到一块多,其他形式的,只要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样子,最少都是两三块钱起步,十几块钱也是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也不是很复杂。

首先找个刀片什么的把蓝卡的外壳撬开,这个挺好撬的,它本身就是分体扣进去的。

往里面喷一点无水酒精,稍等片刻然后用锋利的刀尖沿着塑料轻轻的贴着底伸进去,然后一点一点撬开,尽量不要碰坏线圈,否则回头你得自己绕。

下来了,还连着一点胶。

把线圈和ic整体拿出来,他们之间是有非常细的漆包线连接的,不要单独扯其中一个,会断的。

用写卡器测试一下,状态正常可以读出来ID。

下面开始透明胶大法封装IC卡。

用圆珠笔杆滚过去,把它滚平。

用剪子剪一个圆圆的边把它剪下来。

线圈部分的厚度是0.3毫米。

芯片部分的厚度是0.7毫米。

接下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写数据,然后放在手机背后的保护壳里,不过可能会用到所谓的屏蔽贴,其实就是把手机背后的铝之类的金属隔离开的一个磁路闭合用的铁氧体薄片。不然的话,高频磁场都消耗在铝这样的金属上了。

我倒是比较喜欢把它放在我做的木工手把件里面。。。

《没用的技能+1》

END.

网友:
剥离技巧学到了,我很早想这么干了,想把这个放到娃小天才手表里,做门禁。还有加大线圈会不会提供感应灵敏度

网友A:
直接写入nfc手机 多方便

网友:
完美剥离了线圈、芯片,办法不错。

网友:
我都是撬开后,用热风枪90度温度吹一会,把线圈拿出来。。。

网友:
UID CUID FUID只是指芯片的加密方式,线圈一样的。

网友:
取出方法不 错,适合改造到别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入nfc手机 多方便

nfc只能写IC。
ID的不能写

网友:
这拆起来麻烦,直接找个贴片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不如买卡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fc只能写IC。
ID的不能写

楼主这个CUID卡就是IC卡

网友:
我的个性CUID卡

网友:
可惜没早刷到你,我的拆坏了,想自己绕线圈,又不知道多少匝

网友:
买的超薄卡,自己复制后贴在手机后面用的。

网友D:
用无水酒精就能溶胶,学到了

网友:
我是直接复制到手机里面,直接用手机开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CUID卡就是IC卡

从外观上我分不清IC/ID,楼主这个芯片上写着UID,估计应该就是UID吧?
手机nfc也不是所人都有,我的底端手机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有种加密了的物业卡克隆了也不行,要到物业受业权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无水酒精就能溶胶,学到了

看你什么胶,无水酒精只不过是度数接近100%(但一般做不到)
平时我们可买到的酒精就75%和95%两种
我早几年拆的什么也不用就可以很方便拆下线圈连芯,上两年就碰到像灌了树脂一样的,害我拆坏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外观上我分不清IC/ID,楼主这个芯片上写着UID,估计应该就是UID吧?
手机nfc也不是所人都有,我的底端手 ...

iPhone也有Nfc,但是不开放,约等于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