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确实不好打孔,

楼主(2024-03-30):
今天帮亲戚安装窗帘,墙面是不锈钢包的,确实不好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很尖的钢钉打个小洞,可惜没有,最后还是直接用免钉胶粘的

网友A:
据说加酱油好打一点,没有实际操作过
用万能钻头在菜刀上打过孔,废了一个钻头打了一个孔。

网友B:
必须是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用合金钻头

网友C:
专用钻头好用

网友:
不锈钢包板一般不是很厚,用普通小钻头钻个小孔,然后再用需要尺寸的那个钻头钻。而且钻的过程需要加水冷却才能确保钻头不烧坏。

网友:
钻头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加酱油好打一点,没有实际操作过
用万能钻头在菜刀上打过孔,废了一个钻头打了一个孔。
...

真用的时候根本没机会打酱油,况且是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不锈钢专用钻头

感觉主要是方法,必须先打个孔,然后再用钻头,不然啥钻头都是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钻头好用

感觉主要是方法,必须先打个孔,然后再用钻头,不然啥钻头都是滑的

网友:
关键是转速不能太快,并且要打打停停,防止产生冷加工硬化。

网友:
不锈钢打孔普通钻头确实比较麻烦,我也是用射钉先冲个孔再钻。

网友:
果然结实,怪不得马斯克对不锈钢情有独钟

网友:
不锈钢包墙,这是有多壕无人性...

------------------------

网友:
有合金钻头,钻不锈钢很好用。但是不能钻墙

网友:
试过各种钻头,包括专门打不锈钢的含钴钻头,也加酱油试过,打2MM的不锈钢一样是难打。

网友:
不锈钢专用钻头...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主要是方法,必须先打个孔,然后再用钻头,不然啥钻头都是滑的

搜一下冲子,啥钻头钻不锈钢都得冲个孔再来

网友:
不带用免钉胶这么糊弄的,哪天深更半夜,整挂窗帘轰隆一声全掉下来了

网友:
用合金钻头,听说用酱油润滑也行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