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显卡,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楼主(2024-03-30):
一台老机子,i5 3450,想加一个显卡。据说现在很多都是矿渣,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二手显卡 呢

网友A:
主板BIOS支持的话百元的P106-100
不有RX580

不玩大游戏的1050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支持的话百元的P106-100
不有RX580

3代玩不了P106
现在二手显卡价格很高

网友:
既然知道有这么多矿渣那就直接上三朝元老 588,上固态了吗?固态的作用大于显卡,玩大游戏那就上一块显卡

网友:
还在用760   感觉不错

网友:
rx560xt,1660ti

网友C:
这个处理器配个750左右的卡够了

网友D:
显卡升级主要还是看你玩什么,什么游戏对应什么级别显卡,不玩游戏亮机卡就行

网友:
P106-100。现在3代已经可以调用了

网友:
588应该是最省心最有性价比的了,也就2百多块。P106-100现在也涨价了,不适合对电脑不熟悉的游戏玩家。顺便把CPU也换成4核八线程的E3,还能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升级主要还是看你玩什么,什么游戏对应什么级别显卡,不玩游戏亮机卡就行 ...

主要是办公,处理文件,看视频,不玩游戏

网友:
不玩大型游戏的话 i5 3450配个750完全够用还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代玩不了P106
现在二手显卡价格很高

可以玩,不过比四代以后的核显跑分低,四代以前的核显性能低影响P106的发挥,确定可以用,大神有魔改驱动,二代三代装起来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
建议先考虑换u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办公,处理文件,看视频,不玩游戏

不玩游戏核显就可以了,如果看4K视频可能会卡,那就买个最便宜支持硬解4K的入门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办公,处理文件,看视频,不玩游戏

不玩游戏不做图用集显不好么,加个亮机卡还多几十瓦功耗还几乎不顶什么用,除非你看4k还是那种高码率的视频可以选个低端卡硬解

网友:
核显斗一下地主够用了

网友:
580或者590显卡就行,不能再高了,高了也浪费。

网友:
我有块1660s,不玩游戏平时做动画用的,可以卖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处理器配个750左右的卡够了

同U用的950,再过几年直接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