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高斯宝GP306-540-111超声波焊接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03-30):
来个未拆整图

由于超声波焊接,不好拆,只能强拆了。

拆开电源整图

各分段图

电源管理芯片OB2201

网友:
该有的都有,做的挺紧凑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输出应该是大电流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这货很规整啊,做工没得说啊

网友:
楼主拆得不错,基本无损外壳。电源做工可以的。

网友:
外壳拆的不错,什么设备用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外壳拆的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外壳也没损坏

网友:
这种电源输出纹波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
这个电源讲真的,足够好!

网友:
拆机手法真不错
电源做工也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输出应该是大电流的,做工不错

大功率比,输出电流1a,大概55w功率。PD快充可以100w更大功率比。楼主电源可以添加1a限流反馈外围元件,微调电压避免保护版动作没充满,改成新国标小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标签有点简约,但内部还是很不错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楼主开壳很成功啊,没什么破损的地方

网友:
无损拆解,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国产的壳子应该好开

网友B:
这种电压什么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压什么用途的?

Ruijie锐捷监控Poe交换机分流器54V1.11A电源适配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