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用的花洒哪种比较耐用?现在花洒三天两头坏,有些麻烦啊:(

楼主(2024-03-30):
上次是螺纹接合处裂开,
这次是底部侧面出现裂纹,水直接从侧面喷出来

网友:
很多种,不好说,你咋用的废

网友:
这个有会坏的吗?

网友A:
这都是塑料镀铬的,自来水含氯高,日晒比较厉害的就很容易老化开裂,最好能搞到铝制或者不锈钢的

网友:
家里在用的是透明的,外观一样,用了至少一年多了,正常使用。

网友:
你怎么用的,就是劣质品也可以用个1-2年的。

网友:
这也太差了

网友:
一直不用这种的路过

网友:
买质量好的应该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塑料镀铬的,自来水含氯高,日晒比较厉害的就很容易老化开裂,最好能搞到铝制或者不锈钢的 ...

不锈钢花洒买哪个牌子呢?

网友B:
    买哪种都没用的都会堵塞坏的,只要使用时候不用手转动那么多,不容易坏的。你像我这样用淘宝优惠卷红包买个十个八就行了,就算用坏了,也可以拼凑出来当配件用的。

网友:
漏水就加点生料带就行,配件可以相互替换的,你安装我这样买,一个就1.9元,可以买各个不同品牌的来用,哪个好用就加购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哪种都没用的都会堵塞坏的,只要使用时候不用手转动那么多,不容易坏的。你像我这样用淘宝优惠卷红包 ...

你的厨房花洒基本都塑料的,半年要坏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哪种都没用的都会堵塞坏的,只要使用时候不用手转动那么多,不容易坏的。你像我这样用淘宝优惠卷红包 ...

优惠3元,现在是不是基本没有这种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厨房花洒基本都塑料的,半年要坏一次吧

    几块钱的肯定是塑料的,难道你指望是金属做的,只有塑料最容易成型,也只有塑料能做这个外壳。金属片只是那个出水面板而已,侧面漏水可以加生料带,扭头那里断裂可以用其他的替换的,久不久清洁下有沙子的面板就够了,注意不要扭太用力搞裂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肯定是塑料的,难道你指望是金属做的,只有塑料最容易成型,也只有塑料能做这个外壳。金属片 ...

不是侧面漏水,是侧面直接开裂喷水,这种情况生料带没用的

网友C:
买万向头连接龙头那里是金属的会赖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万向头连接龙头那里是金属的会赖用些

万向头连接龙头那里,具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哪种都没用的都会堵塞坏的,只要使用时候不用手转动那么多,不容易坏的。你像我这样用淘宝优惠卷红包 ...

3元的券现在是不是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向头连接龙头那里,具体怎么搞?

就是买金属接口的,仔细看看详情,一般接口上是竖纹的是塑料的,光滑没有纹路或者有个卡扳手位置的就是金属接口,我买过几次塑料的都从接口那里裂开了,金属的一直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