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导光柱是否可以加热后弯曲?弯曲后是否影响通光率?

楼主(2024-03-30):
在淘宝上,大部分导光柱都是直的,即使有转弯90度的,长短也不一定合适。

那么,导光柱是否可以加热后弯曲?弯曲后是否影响通光率?

如果可以,一般用什么加热弯曲?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用光纤,塑料花光纤那种,用一大把捆扎成合适的粗细就行了。

网友A:
导光柱里如果是全反射,就是光线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像光导纤维,是可以弯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光柱里如果是全反射,就是光线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像光导纤维,是可以弯曲的 ...

怎么知道是全反射?产品介绍也没有说明。

网友:
也想知道 ,懂的大神们说说吧。

网友B:
弯曲半径别太小,太小了就可能漏光了。

网友C:
拐弯的导光柱我都套个黑色的热缩管。

网友:
导光柱我都是拆以前没用的MODEM里面的

网友:
光纤也是导光柱,可以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弯曲半径别太小,太小了就可能漏光了。

漏光不怕,用铝箔胶带包一圈就好了

网友:
亚克力折射率1.49, 临界角42.15度, 自己画光路, 全程与界面垂直线的夹角大于这个数的就行alpha=arcsin(1/n)
蓝光的话角度可以再小点

网友:
90°的可能不行吧。有角度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全反射?产品介绍也没有说明。

除了端面,周围不漏光就是全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拐弯的导光柱我都套个黑色的热缩管。

你套个黑色的热缩管,不是把漏光吸收了吗。怕还不如套白色的热缩管,可以把泄漏的光又反射回来。

网友:
可以的,试试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