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上拆下来的铅酸电池能用普通的12v1a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充电吗

楼主(2024-03-30):
电动车上拆下来的铅酸电池能用普通的12v1a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充电吗?

我了解了一些 铅酸电池充电的知识 ,正常的充电器是三段式充电 前面恒流 ,后期恒压,最后浮充 。

不知道普通的12v1A电源适配器 能不能充 ,如果仅是怕过充的话,我可以在输出上加个降压模块(淘宝上买的LM2596S),限制电压到11.几 伏 。这是我想的办法,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否可行。

我还有方案2  ,我有一个2A恒流可调电压的适配器 是给LED 灯使用的 ,我把电压调到11.几伏 给蓄电池充电 是否可行 。

这两个方案 哪个 靠谱一些 。可以从 铅酸电池的 使用寿命还有安全性上分析一下。

网友A:
十二付大概率充不满,从14.4

网友:
可以充,就是充电慢充不满

网友:
电流太小了,而且电压也低。
弄个LED的电源12V,10A以上的二手电源,调高电压充电都比路由器电源强。

网友:
电压太低,最好是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二付大概率充不满,从14.4

可以调成14.4伏 给他充, 铅酸电池,充满电 是几伏, 我该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充满呢

网友B:
直接用不行,就像楼上说的,电压低了,楼主不了解电池的特性

第二,即使电压足够,如果充电器没有功率限制或者电流限制,充电器可能超功率输出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不行,就像楼上说的,电压低了,楼主不了解电池的特性

第二,即使电压足够,如果充电器没有功率限制 ...

我现在用2A 的led 电源 调压到14.4 伏 给电池充电 。电瓶可能饿坏了 ,只有5.几伏 ,14.4伏直接接上去,我测了电流只有7毫安,充电器拿开,电瓶的电压立马就从7v缓慢下降了。    这电瓶要怎么救活呢?

网友:
12V1A的充电动车上拆下的单个电瓶?可能要很多天也充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2A 的led 电源 调压到14.4 伏 给电池充电 。电瓶可能饿坏了 ,只有5.几伏 ,14.4伏直接接上去, ...

加水或加酸,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好么,白手起家。你先确定电池好不好,如果好的,淘宝买个小充电器50-60的样子,如果电池都不好,那就别玩了。

网友C:
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电动车铅酸蓄电池没有所谓的饿死,一般电池饿死形容的是锂电池,因为长时间过放,会导致锂离子失去活性或者电池保护电路失效,或许可以通过充放电激活一部分。铅酸蓄电池一般长时间过放是极板金属脱落或者极板弯曲,很难通过充电抢救回来。

网友:
可以充但不改电压充不满。

网友:
电压不符,铅酸电池得13.8V以上

网友:
应急用用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只能充电到12V,单这个电池满电是14.4V,所以充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电动车铅酸蓄电池没有所谓的饿死,一般电池饿死形容的是锂电池,因为长时间过放,会导 ...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凉了。

电池到这种程度,基本没使用价值了。
早年铅酸电池单格有盖子打开加点电解液(稀硫酸),反复重放电之后能用几天,然后就彻底挂了,现在的电池多是封死的,无法玩只能充多一点时间,才有点电压,别指望其他了。

网友:
看起来不是充电的问题,是这个电池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