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体积最小的无刷电钻和冲击批求推荐

楼主(2024-03-30):
体积最小的无刷电钻和冲击批求推荐,价格高点可以接受,棍子机不要了,因为已经有几个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价格可以接受高的那直接去品牌店里搜下不就知道了,这种好的也就那几家而已吧

网友:
感觉还是买个带电镐的锂电锤吧,电锤这个才是有用的东西,都有电钻了没必要追求无刷吧

网友:
我都是5401配个夹头一样的可以钻孔

网友:
米我奇的12V 套装 电钻和起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可以接受高的那直接去品牌店里搜下不就知道了,这种好的也就那几家而已吧 ...

我是要找体积更小的,麦太保泛音牧田得伟美沃奇博世松下这些12V18V已经有了,想要要找最短最细的

网友:
安酷4V应该是最小的无刷电钻了,起子机牧田的022

网友:
最短的得伟850

网友:
米沃奇12v系列就很小了,其他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找体积更小的,麦太保泛音牧田得伟美沃奇博世松下这些12V18V已经有了,想要要找最短最细的 ...

狭窄空间使用情况吗,那就就角钻角批了。小的机器力量续航也会有限。这样都不行,就得上气动了,机头小巧,种类很多,钻,磨,批,锤,扳手,噪音附送。

网友:
看你要多少伏的

网友:
小到什么程度呢,冲击批就跟鸡蛋大小,电钻和鸭蛋一样大。

网友:
这是目前已知,能真正干活,不是拿着玩儿的,在地球上,最小的了,比米沃奇 M12还小1/3-----1/2.

网友:
自己用牧田、松下7.2改装了,据我所知,7.2也就这两种,12V的基本都很大了,秒达有款7.2的尺寸也比12v小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