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简简单单换油保养一下

楼主(2024-03-30):
距离上次换机油快1万公里 天气也回暖了 正好给车换一下机油

准备机油、滤芯和工具

拆掉塑料装饰板 露出加油口

纸壳子一张 铺车下 钻进去放出机油 把滤芯也拆了

换新机油滤芯

用到的机油 18升包装的 这车换油用4.5升 一桶可以换4次

大桶油不好加 用量杯加

加注4升后启动发动机运转几分钟后静置 然后添加油位到油尺中线位置

空滤换的比较勤 我一般3000公里左右换一个

黑乎乎的了 中间吹过几次了 换新

量杯装盒里 下次再用

检查无油液泄漏后收工

网友:
老刀是个勤俭持家的省钱小能手

网友:
就像人一样,勤洗澡

网友:
连机油都要"持久",撸主这是...请楼下自行脑补...

网友A:
不起升就能放机油?底盘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起升就能放机油?底盘这么高?

我身高一米七 体重80公斤 可以很轻松的钻进去

网友:
看着像哈弗H5

网友B:
机油开封遇空气和长时间存放容易氧化,没必要大桶,美孚的速霸全合成4l才200多,你这个不知道多少钱一升。机滤空滤换勤一点好,刀师傅,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是吧

网友C:
好像要用0-30的吧,你这油不太合适

网友:
机油有有效期,长时间放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开封遇空气和长时间存放容易氧化,没必要大桶,美孚的速霸全合成4l才200多,你这个不知道多少钱一升。 ...

是啊 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我这一桶才200多 用了三桶了

楼主:
是H5它大哥 H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用0-30的吧,你这油不太合适

没问题的 一直用这个标号的机油

网友:
鲁G潍坊的坛友握个手

网友D:
底盘高就是好,我的F0得用千斤顶+安全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开封遇空气和长时间存放容易氧化,没必要大桶,美孚的速霸全合成4l才200多,你这个不知道多少钱一升。 ...

才200多?我四桶机油才200

网友E:
这车底盘真高,柴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盘高就是好,我的F0得用千斤顶+安全支架……

地盘低一定要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底盘真高,柴油车?

是的 柴油车 一般的修车躺板也能进去

网友:
柴油车的机滤都是这么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