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问,笔记本电脑关机了屏幕下方有亮光

楼主(2024-03-30):
求问见多识广的坛友,一般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已排除系统问题(不接硬盘)

图片借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A: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 晚上关灯后, 屏幕还有微弱的背光,  自己动手换液晶屏解决。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网友:
这不是屏幕漏光吗,凑合用吧

网友:
液晶屏排线坏了

换个排线

网友:
我干过同样故障,屏幕供电有一个电子开关,一般是5脚ic,正常关机后这个ic关断,屏就不会有鬼光,如果它坏了变成直通,关机后屏幕背光电路还通电,外面有市电感应例如手模屏幕边框,背光会微亮而且关不断,直到彻底断电,断适配器并取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 晚上关灯后, 屏幕还有微弱的背光,  自己动手换液晶屏解决。 ...

确实是屏幕,为了验证,特意把2个电脑拆了,一个屏幕厚一点,一个薄一点,互换问题复现

网友:
感觉是屏幕问题。

网友(2025-08-12):
最近 也发现遇到相似情况了,,,,,,,,,原来左下角一直有弱光,只是一般看不到,时间长了,搞得那地区域的背光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