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尔特灯板微亮检修

楼主(2024-03-30):
捡的灯板,挺新的,上电不到1W。

铭牌

烙铁头倒装熔掉卡子

2并15串

目测烧了一个

灯珠

1.5V电压不亮,3V才亮,根据经验猜测是6V灯珠,2个灯丝串联。

2亮

1亮

万用表电流档接在单串2个都不亮的地方,电流240mA正常

底板加热,电烙铁拆下坏灯珠,温度太高亮起泡了

没有这种灯珠替换,直接短接

正常点亮,23W,单路1颗亮的不管了,烧了再拆

总电压91V

灯珠果然是6V的

驱动有点黑,温度过高

绑带固定

放盒子里备用

网友:
单颗的很快就会烧

网友:
你好歹串个电阻或者二极管啊

网友(2025-01-21):
看样子其它灯珠也光衰

网友:
这样直接短接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