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特斯拉车是不是安全性最好的车

楼主(2024-03-30):
多是一体成型压铸的外壳,,还有前面  后面   当中高强度钢。以前传统汽车有这种高强度钢支撑吗。日系   德系。美系

网友:
产量不如国产比亚迪,能说最好?

楼主:
买车安全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一体成型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售后成本,至于强度的提升,不好说,还是要看设计还有所用材料和厚度

网友A:
好肯定好,最好可不敢说,再说汽车有啥特别安全性不好的车吗?出场之前不是都要测试过的嘛。那些设计缺陷或者零件缺陷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肯定好,最好可不敢说,再说汽车有啥特别安全性不好的车吗?出场之前不是都要测试过的嘛。那些设计缺陷或 ...

还真不好说,有些车都是压着最低检测标准过得线,尤其是日本车,关键还是找找网上那些车祸图片看看再说

楼主:
好像中间那根说是航母潜艇用钢,,特别硬,。多少帕的

楼主:
小日本车基本是一拉就碎

网友:
△来源:油管博主@Pommijätkä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好说,有些车都是压着最低检测标准过得线,尤其是日本车,关键还是找找网上那些车祸图片看看再说{: ...

我已经把设计缺陷的和零件缺陷的排除了,单纯从出厂质检来说的。最低标准过线也是过线。

网友:
是一体成型压铸的外壳

楼主:
国产估计也不错

网友:
没有具体的对比数据,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改进,逐步提高。

网友:
一体成型和安全应该是两回事吧

网友:
你看新能源,现在还介绍 “”前面  后面   当中高强度钢“”么

网友:
上车那个所谓刹车失灵事件是最好的例子,后来证明是司机头天调了单踏板模式没有适应导致一直踩油门,当时时速160多直接猛烈撞击,但是司机自己开车门走下来了,只是受轻伤,可想而知安全性多高,特斯拉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中国特供车,都是全球一个安全标准

网友:
1、电车有电池,体重远比燃油车要重,碰撞时需要比燃油车吸收更多的动能,为了减轻体重获得更好的续航,在骨架的用料上也需要非常精确的拿捏,这不是同一个赛道上可比的。

2、电动车的电池是自燃体,锂电池在使用的时候会长枝晶,生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又因为锂电池的电解液是有机物,电池本身又自带氧化剂+还原剂,所以起火时,整个电池不需要氧气就可以整个喷射燃烧。(事故也可以造成起火)

要知道,不是电车才有资格使用高强度钢,制造成本更低的燃油车有更多的利润空间来使用高价的高强度钢,生意人永远是生意人。

另外再教你一招,你只需要对比同价位车型的保险报价,你就知道上一年度哪个车型GG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