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添可吸水式吸尘器(无线智能洗地机)FW100700CN

楼主(2024-03-30):
老同事家用添可吸水式吸尘器(无线智能洗地机)放了一段时间后不能充电,故障原因怀疑可能是电池。

楼主:
编辑半天图片上传失败

楼主:
只有在发,图片说明就不编辑了,请各位谅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在发,图片说明就不编辑了,请各位谅解

有一串电芯挂了吧

楼主:
继续接着上传

楼主:
总结:长时间没用导致电池过放保护、座充接触不良影响充电,需要把吸尘器后靠才行,有可能是他把吸尘部分固定螺丝拆除没有拿过来,造成固定不好,只有他拿回装好在试充电情况,本打算换新电池,网上一查最低199元高的达到3百多元,抱着节约特点先修,每节电池充好电后在用耀YR1035+测量内阻都在8mΩ左右,操作不便没有拍照上传。

网友:
这个东西好用吗?经常能看到这玩意的推广。

楼主:
简单试用下还行,别的功能还没有试,在公司如果他拿走上班在具体试下效果

楼主:
掉字 没有拿走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串电芯挂了吧

是的一接电池电压过低,试充电后恢复

网友B: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能用就行呀!!!

是这个理,能用就行

网友C:
感觉无线的还是不太靠谱。

网友D:
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E:
改直接供电模式

网友:
这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无线的还是不太靠谱。

无线主要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挺实用的

可以拖地洗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直接供电模式

那就没有无线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