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煲40N3风扇噪音快修

楼主(2024-03-30):
九阳电饭煲40N3才刚买一年,结果每次煮饭的时候都在很大的风扇噪声

搜了很多搜索引擎都没有说怎么维修,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才买了一年

这个位置容易撬开

大力撬开吧,没有螺丝,不怕坏

拆开就露出风扇,就是这个家伙发出的噪声,有两颗十字螺丝

18V的风扇

50MM的正方形,有坏了有坛友可以淘宝按这个尺寸买个新的

电脑板在里面,就懒得拆了

这里有注油孔,我是用灰美孚10W40机油一滴就完事了

装回去煮水测试,没烦人噪声了

网友:
使用一年风扇还这么新有噪音不应该啊,静音最好用有一点粘度的润滑脂

网友:
原风扇质量不过关?

网友:
还是名牌产品,一年就出问题了,真是的。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方便个人注油润滑的,不错

网友A:
一个电饭煲还设计风扇,设计师也是人才

网友B:
0涂层?我想看看内胆材质。

网友C:
风扇厚度是多少厘米?
18V的很少见,估计24V的应该也能启动,电压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饭煲还设计风扇,设计师也是人才

不懂就不要乱说,这应该是电磁炉式电饭煲,igbt不用风扇分分钟烧

网友:
风扇质量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不要乱说,这应该是电磁炉式电饭煲,igbt不用风扇分分钟烧

不是,是发热盘式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涂层?我想看看内胆材质。

不锈钢内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厚度是多少厘米?
18V的很少见,估计24V的应该也能启动,电压只能高,不能低。
...

淘宝有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涂层?我想看看内胆材质。

不锈钢内胆

网友:
机油有流动性和挥发性,不耐久,建议用高温高速轴承润滑脂。

网友:
建议上半固态的润滑脂,应该更耐用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啊。这个,我家的苏泊尔的电饭煲为啥没有这种散热的配置

网友:
发热盘电饭煲用风扇散热的,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方便个人注油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