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的永速电机到了 问问大家看卡到底回是什么东西发热

楼主(2024-03-30):
tb店那个 的店买的 70多的最低价那个
350规格那个
   这会是什么东西在发热呢????

大佬给打赏点 家园吧  多一点就行了 少一点也可以 啊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输入线都是插在有二极管的插口那里。
另一个是电池插口,你这个怎么没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输入线都是插在有二极管的插口那里。
另一个是电池插口,你这个怎么没字的
...

那边拆机的图是坛子里面先人发的截图对比的热成像位置

网友B:
看我的贴。。有热成像分析图。。。不过你那个位置不应该发热,可能只是热成像发出去的“光”被光滑面面板反射回来了而已,误判成了一个热源。

网友C:
那个位置是电容,裸出来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贴。。有热成像分析图。。。不过你那个位置不应该发热,可能只是热成像发出去的“光”被光滑面面板反 ...

好了拆开来  和你们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位置是电容,裸出来再测测

拆开看来下  12高档运行 二极管好热 室温才20当时
还有一个050的采样  也热的不行

关闭led   后  7550 会凉个 几度。。。

楼主:
拆开了看了看  这做工黑板字啊
装配的塑料外壳都没卡扣卡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贴。。有热成像分析图。。。不过你那个位置不应该发热,可能只是热成像发出去的“光”被光滑面面板反 ...

热成像应该是纯接收红外线,没有“发出去”的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应该是纯接收红外线,没有“发出去”的光的

好吧,理解错了,那可能是其他“热源”照上去反射到了

网友:
怎么可能不热,你想想2A电流,每个管子都过流1A,要是0.7V压降,就等于一个0.7W的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