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洗车水枪

楼主(2024-03-31):
拆个洗车水枪

网友:
谢谢分享。看电池好坏,内部都差不多

网友:
不是累死电池就是累死电机的产品

网友:
效果如何耐用不

网友:
水压不大,易损。

网友:
耐不耐用看电池,也没看到!

网友:
没什么效果的产品

网友:
和正规洗车机的泵差距不小

网友:
结构好简单

网友:
水压不大,水流也不大

网友:
必须那种带泵的才行

网友:
还是220V的那种好,锂电池的不耐用

网友:
泵和水枪一体的啊

网友:
买过一个亿力插点烟器的**之枪,感觉还行,洗车能把散热鳍片搞变形。

网友:
缩水成农业喷水器用的隔膜泵。以前是活塞泵,中间带减速齿轮组。

网友:
还是3柱塞220v的好使

网友:
隔膜泵感觉压力不会大,洒水还行,喷水差了点

网友:
有刷电机,偶尔用用足以应付

网友A(2024-05-19):
这种不是19.9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19.9元的吧

39元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