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少见的手持IC测试器:KUT K80B

楼主(2024-03-31):
KUT TRADE&TECHINCS手持IC测试器,
开关键坏了,偶尔正常。
按TYPE有74,40,45,41,44几种,
应该是对应芯片类型或封装。
上下键更改后面数字,应该是对应针脚或位数或内存,
如44后面是16、64、256,
74后面1到805,
41后面是64、256、1000。
Logic应该是逻辑芯片,Dram是存储吧,对应不同放置方式。
我找了十多个芯片,全不能认,显示Err。
开机不能放芯片,不然自检不过。
可能是坏了,可能是单片机没有正确程序,可能是我不会用。
使用1节9伏电池。

网友:
lcd1601 屏幕,这屏幕很高大上。

网友:
这个是很早的产品了。

网友A:
有的集成块中间有一个圆圈,像这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针对特定的I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集成块中间有一个圆圈,像这种是什么意思?

紫外线照射一下,写进去的数据就没了!

网友:
IC检测器是用IC制作的,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像计算器一样

网友:
很多年前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照射一下,写进去的数据就没了!

哦,可擦写的。

网友:
这货当时价格估计不菲

网友(2024-08-21):
楼主的测试器保存的不错,我的还在使用中,IC测试座要经常用IC插入后左右移动做下清洁,可避免测试时IC引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