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64年上海震华500型万用表

楼主(2024-03-31):
刚过60大寿的万用表,应该是过手最老的表了,
1964年1月,编号1282。
提手换过,没有表笔。
里面还有两个近60岁的电池,没有漏液,
电压只有0点几伏。
换了电池测试,交流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都有读数,
精度还可以,但要用的话还是需要调教一下。调零电阻就不太顺畅。

昨天闲鱼里又收了一个,好像是65年的,改天两个放一起再水一贴,

网友:
老的质量好啊

网友:
这个成色很好,有收藏的价值。

网友:
真是一块好表!

网友:
这种设计调档方便吗?还是有专用的把手

网友:
把手也是表架,这种表的精度是很高的,因为有一块灵敏度在20K欧姆的表头。全金属膜电阻加陶瓷开关陶瓷电容。稳定耐用。调零电阻就不太顺畅是因为静电干扰,因为表头灵敏度太高。

网友:
指针表动态灵敏是优点,内阻小测量对电路应响大是缺点!

网友:
做工不错,2500v可以嗨起来了

网友:
当年工厂里的炮灰表

网友:
有收藏的价值

网友:
大红袍电阻出生前,都是绿袍和线绕。

网友:
用这表的人都是离休干部

网友:
我去
这个表确实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表当年在指针表时代时是很常见的,也很经典。
电子报、无线电等电子期刊里,很多IC的引脚正反向电阻数值就是以它为工具测出的。
但我不喜欢这块表:很笨重且有两个切换开关,繁琐的很。

网友:
像大红袍工艺的电阻器,用料好。优点测量电压不用电池,缺点需要2个旋钮组合用,以免超量程烧表。

网友:
60年了,看着还挺好

网友:
早期的500万用表料足,成色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保存的真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满满的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