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剃须刀改外置锂电池

楼主(2024-03-31):
剃须刀电池不好了,改成外置锂电池,不好看但耐用了

网友:
转速快了不少。

网友:
太不方便了吧

网友:
外置的改成插拔的还方便

网友:
多年前曾经见过一台踏板摩托装了个50安时的小车电池。

网友:
14500锂电可以内置啊

网友:
我有一部干电池的也想过改成插电的但是目前家里没有3伏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一只镍氢电池,焊在原位置,用起来要方便的多。

网友:
改锂电池也行啊

网友:
在家用,不外带完全没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正宗飞利浦

网友:
一般都是用1.2V镍氢,如果换成锂电池不加调速电路那转速太快了吧

网友:
这是不是电压就高了呢?我也有一个,也是1.2V点镍氢电池不行了,还没想好咋改呢。

网友:
我改的两节1450直接塞里面两个月充一次电,优点动力强缺点刀头两分钟后发热整体效果很好

网友:
盲猜下一个帖子就是新的剃须刀开箱,1.2V的镍氢电池换成3.7V,转动更有力,电刷磨损更快

网友:
换成铁锂,好用

网友:
直接接锂电池,反正也不超过1分钟

网友:
玩法和我一样

网友:
改成了插电款,带个小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