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是一种什么显示技术

楼主(2024-03-31):
我的车,哈弗M6,最近导航没信号,4S给拆了,发现屏幕上只有6根线,外边两根应该是电源,中间还剩下4根,能实现显示加触摸控制,这是一种什么显示技术,用这么少的线?

网友:
也不像S端子

网友A:
无非是色差、S端子,不像数字信号

网友:
估计是总线控制及传输,解码器在屏里的。

网友B:
下边不是还有个8针的杜邦座吗

网友:
懂的坛友说说

网友:
所有的外设相对于电脑主机都是通过总线连接并显示的,这个接口就是连接车载电脑系统总线的。

网友:
车上好多是模拟信号,

网友:
串口线?USB也就两根线传输信号嘛

网友:
应该是USB接口

网友:
显示和触摸都是屏幕内的,这4根线是通讯,如果用485通讯甚至可以只用2根线

网友C:
如果是串行通讯4根线也做够了吧。

网友:
估计是某种串口吧

网友:
有些oled也是四个线就好

网友:
这个不懂,问下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不是还有个8针的杜邦座吗

空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串行通讯4根线也做够了吧。

有那么高的传输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色差、S端子,不像数字信号

关键还有触摸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