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奇葩的三端稳压块另类使用方法,这是谁发明的?

楼主(2024-03-31):
昨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的,居然还能这样使用?输入脚给剪断,接地脚接电源正极,输出脚接负极,然后反面散热片发热化锡,把需要焊接的部位反面贴在化开的锡上可以拿来拆焊 led灯珠之类,几乎是零成本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我见到的另类应用是用大功率MOS做发热元件,调节G极电压来调发热功率,凡人手工这个用法我也刷到了,但第一次见。

网友:
主电流导通了内部的稳压管,通过稳压管的正向电流发热使得散热片导出热量。

网友: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大部分的集成电路电源反接都会发热,就看你把握烧毁和温度的度了。。。

网友:
昨天也刷到这个视频

网友:
这个很费7850, 稍不注意就会烧的

网友:
另类,确实是另类。

网友:
这是DIY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网友B:
我也看见了,这三端稳压应该会炸吧?

网友:
这类视频看看就可以了,不要太上心,本人认为不是很科学,通电确实会发热,但是温度怎么控制、接几伏电压、怎么控制电流都是个问题,还有工作寿命怎么样?网上很多视频是反科学的,我见到一个视频,一根水管套上一个线圈,通过蓄电池供电变成了抽水机,而且流量还很大,你信吗?

网友:
这个随便拿个金封管,都可以吧

网友:
这个就是扯淡,为了博眼球的,为了流量无所不能

网友:
以前还见过用78系列稳压块做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集成电路电源反接都会发热,就看你把握烧毁和温度的度了。。。

我不知道他用的多高电压,看能不能尽量用低压,温度能不能掌控,先用温度表测一下,肯定不是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见了,这三端稳压应该会炸吧?

金封我手上暂时没有,这个估计也就是废物利用。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网友:
能坚持多久不炸

网友:
输入脚不要剪啊,套个热缩套管就行了,用完如果没烧的话还能当稳压器用

网友:
最好用可调电源,电流从0慢慢往上调就不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