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众拾Z2 Pro Series 120G SSD固态硬盘,求开卡软件

楼主(2024-03-31):
昨天斥巨资从垃圾站收来一套电脑主机,配置是H110+i3 8100+12G内存+120G固态+1T机械+金河田箱电,
其中120G SSD固态硬盘是 众拾Z2 Pro Series ,作为系统盘,偶尔不能被电脑识别,
挂其他台式机PE系统下识别到一个1G的未分区的盘,可以分区和格式化。
取下该固态盘断电一阵子,再放回H110主机,又能正常进系统,现在发帖就是用的这个机器。
拆了这货,请大家看看,颗粒是山货吗,需要重新开卡的话请给个开卡软件

网友A:
看着通电时间不多,应该还能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B:
装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网友C:
2258XT固件很好找

网友D:
我就没见过有好的主机

网友E:
偶尔能进系统使用,估计是接触不好。接触不良的问题,开卡也不能解决

网友:
这么好的电脑居然进垃圾站了太可惜了

网友:
固态重新量产一下,在装个系统

网友:
清理一下金手指,换根线

网友:
有短接进入isp的触点?

网友:
H110+i3 8100都进垃圾站了,看来是我太落后了

网友:
垃圾站好东西还是不少啊

网友:
我现在怀疑这个玩意有虚焊,你重新开卡也不管用的,要不然怎么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通电时间不多,应该还能继续发挥余热

机械盘和此固态通电时间相差不多,估计原机主用的时间的确很少。此固态经常不能识别,估计原机主以为电脑坏了。此固态要发挥余热,先得解决稳定这个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此固态经常不能识别,想用又不稳定,就是想问问大家重新量产能搞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固件很好找

我百度找了好久,找不到,论坛找了个,英语的,不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没见过有好的主机

多去几回,总会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尔能进系统使用,估计是接触不好。接触不良的问题,开卡也不能解决

换线擦触点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120G的固态又不贵,买个新的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呐,还真不知道呢!

谢谢回复,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