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桶装水抽水机

楼主(2024-03-31):
出来租房了,因为是临时的,所以就买了个桶装水抽水机。可没想到,两个月不到就各种问题。先是充电ic烧了,型号是4062,过没几天,控制电机的q1磨死管烧了,丝印是A2SHB,20v3a的nmos。因为手里的兵器不趁手,可是费劲了。可谁知过没几天,这玩意不受控了,单按键开机停机控制不了马达的停止,经常接水的时候弄的一地都是水,十分狼狈。无意中发现无法停机的时候,手摸一下磨死管竟然能控制停机。哈哈。不折腾了,凑合用吧。上图。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5元一个丢了买新

网友A:
还不如拆了电路,装上一个船型开关,百分百可靠

网友:
变高级了,变成触摸控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拆了电路,装上一个船型开关,百分百可靠

用微动开关控制MOS也省事。

网友:
摸一下就停?是接触不良吗

网友:
静电控制了

网友:
便宜的东西看运气

网友:
搬水桶倒水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是手动的。

网友:
这玩意儿如今越来越便宜

网友:
康图电器,应该还是个牌子货,子路吧?

网友:
这东西  便宜啊  没必要修吧

网友:
变成触摸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加个自锁开关得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几块钱的,自己加装了电池,已经几年了,现在还很好用。

网友:
干脆把水泵拆下来做个喷泉玩玩,而水桶直接搬翻倒水更简单。

网友:
这玩意要单片机有毛用,直接加块带保护板的4056,然后用微动控制mos管,或者加个大电流微动直接控制电机就行了。建议用双开关,一个微动并联一个船型开关,可以点动和长开

网友:
用一个手动开关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