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电阻基准的结果

楼主(2024-03-31):
几个总结:测试阻值有跳动,低阻值与高组织跳动较大
1k电阻精度最高,但是结果却是最差,不知为什么?
L级大概是0.01%,BB可能是0.1%吧

网友A:
你就说你是来显摆机器的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你是来显摆机器的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你是来显摆机器的有啥?

实话,表真漂亮。

网友B:
行了 行了 知道你有安捷伦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你是来显摆机器的有啥?

哈哈,没啥,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了 行了 知道你有安捷伦表了!

哈哈,你有刀,我不和你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有刀,我不和你犟

咦?你偷看我的手机了?不然咋知道我刚做好一把?

网友:
小电阻要用四线测试

网友:
我通常准确测试100K以下的电阻,会尽量用4线方式

1Ω电阻有点像是未准确清零?
可以用4线测试对比下。标称0.1%精度的电阻,通常只有假货才会偏差那么大

对1k 0.005%电阻的测试值有些疑问,超规格这么多的金属箔电阻很少见。
也许用10K档测试结果又大不一样

网友:
这台表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你偷看我的手机了?不然咋知道我刚做好一把?

这刀自宫用的?

网友:
俺们一个830用10几年的不好意思发表意见

网友:
不错

提供标定服务,也能回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你偷看我的手机了?不然咋知道我刚做好一把?

刀是什么样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是什么样的刀?

肯定不是金丝大环刀了 是小李飞刀

网友:
小电阻测试方法有些问题,应该用4线。
从香蕉插的尾部引出到sense

网友:
不是4线测量的,这个结果我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