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块奇怪的牧田电池

楼主(2024-03-31):
有三块牧田电池,两块厚电一块薄电,薄电就是图上这块;本来两块电池已经够用了,但电锤插厚电下面不平不好放地上,才入手这块薄电。第一个奇怪的地方,薄电无法装入牧田电锤、电钻和冲击批,修整后才可以,从图上可以看到正极外面被切掉一部分;第二个奇怪的地方,我没有专用充电器,都是用可调电源充电,其它两块厚电,是连接负极和标有TH的这个地方充电,这块薄电只能连接负极和正极充电;量负极和正极电压是16.4v,负极和TH间电压是7.8v;另两块电池不在手边不清楚电压是多少。但不管厚电和薄电,插入牧田工具一样使用。

网友:
这个是带平衡的,不知厚电池是否带,有可能是牧田款和牧田的区别

网友:
拆了看看有几节电池

网友:
居然不拆差评。。。。。。

网友:
里面的电池不会有砂子电池吧。

网友:
14.4v 是4串电池包,单个电池充满电压是3.6v 左右

和一般单个电池满电电压4.2v不一样,所以电池包的插脚不同。

网友:
你厚电会不会是18伏的?

网友:
谢谢分享,没看明白。

网友:
明显不是一个型号序列

网友:
3.6*4的电池?

网友:
你的厚电池和机器大概率是18v平台的 。这个是14.4 ,设计就是不能插进去的。

网友:
是带平衡的专用充电器

网友:
4串的偏要当5串的用

楼主:
有几块牧田电池,却没有专用充电器,都是在可调电源上充,还特意做了个充电接头直插电池上,没料到这块薄电(几块牧田电池都是14.4v)和另两块不一样,原来的充电接头就不能用了,再做一个,铜片没有了;上网买专用充电器,都是21v的,后来就看到这个牧田电池插脚了,18v和14.4v插脚通用,入手三个,插电池上,这下可以随便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