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个型号的微动,比较脆?

楼主(2024-03-31):
想换个比较脆的微动,有了解到朋友吗?

网友:
不清楚,,买的1毛一个的。

网友:
都差不多,听说触发的塑料片颜色不同手感不同

网友:
太多了,你自己去百度吧。

网友:
欧姆龙的手感不错。

网友:
欧姆龙 白色按钮的 用很久   不行了 就一点 防锈剂  现在用的AZ极压  , 以前用WD40

网友:
微动都是自己更换啊?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
凯华黑曼巴感觉还不错

网友:
德国樱桃cherry DG4

网友:
参考一下,鼠标又双击了

网友:
欧姆龙的资料网上比较容易找,也容易买到。

网友:
最近换了凯华白刃,比黑曼巴软一点,属于偏硬脆手感

网友:
什么蓝点的,弹力大的

网友:
最近用了欧姆龙、华诺,整体发现想要软一些的就欧姆龙 2000-5000w次的,华诺的硬一些,8000w次以上也很硬,没必要搞寿命那么高的,用坏了再换微动好了

网友:
欧姆龙蓝点,手感轻寿命长。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买到一个真的,假的微动太多了

网友:
用的凯华黑曼巴

网友:
用过欧姆龙白点 20万和凯华都脆
也喜欢这种手感的

网友:
欧姆龙国产系列,寿命越长的越硬脆,感觉跟簧片材质有关系。日产灰点系列,键程稍长,稍软,是我喜欢用的。华诺属于硬脆风格的,确认感比较强,我喜欢调软一点用,手感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