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头灯其实还是有质量区别的

楼主(2024-03-31):
白色是20多米的,黑色是和猴哥一起撸的廉价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黑色和白色明显亮度不一样,黑色近一点看有频闪,白色怎么都没频闪
出处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597&fromuid=1198744
有图为证

网友:
肯定有区别了

网友:
拆开看看,以事实说话。

网友:
甚至弹力带都不一样

网友A:
这种头灯,就是辣鸡,芯片会自己降低亮度,重新打开就会变的很亮,我要的就是最高亮度,还自动调低,电池早就已经换过了,我之前还以为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价格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头灯,就是辣鸡,芯片会自己降低亮度,重新打开就会变的很亮,我要的就是最高亮度,还自动调低,电池早 ...

没有你说的情况哟,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B:
要测一下头灯的电流啊,这样才好量化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测一下头灯的电流啊,这样才好量化对比

算了算了,太麻烦了,只知道白色用的时间还是有几个小时吧,黑色的你已经证实了,所以电流对比就省了吧,况且白色的是防水等级ip45的,没有螺丝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猴哥躺枪啊

网友:
重量越大,续航时间越长,但使用时不太方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永远比买的精。

网友:
肯定是有区别的呀,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
那个头灯是专家喊我去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情况哟,

反正我那个是这种情况,我从拆迁的房子里头捡的,当时还是好的能点亮,结果回来试了就发现这个问题,我把电池换了,也还是一样,难怪被丢

网友:
这个应该好改吧,最多换个灯泡~

网友:
可能散热不能支持长时间高亮度,自动调低亮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