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台式数字万用表趣味问题

楼主(2024-03-31):
问一个很菜鸟的问题,当今台式数字万用表达到了什么样水平?比如有没十位半或十二位的台表?科研上有这样的仪表么?市面常见的最高位是8位半吧

网友A:
问题是得到这么精密的基准源,还有就是更多位是解决什么问题,温度、材料、电磁波都能影响读数!估计得放到锦屏地下实验室里去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得到这么精密的基准源,还有就是更多位是解决什么问题,温度、材料、电磁波都能影响读数!估计得放 ...

感谢您的回答!那些物理基础研究,这么弱的信号如何探测到的呢?比喻一个电阻的噪音是如何测量到的

网友B:
据目前公开信息及资料表明,科研民用市场最等级万用表为8.5位,代表有HP/AG/KS3458A、FLUKE8508/8558/8588。
8.5位万用表对标基准源均只有6.5位,例如FLUKE732B直流10V电压标准器、FLUKE742A-10kΩ电阻标准器;
只所以称为电压、电阻标准器,是因为具有长期稳定性,通过多只标准器或者多组标准器,经过长期背靠背监测数据,进行考核,可以计算也α和β值,从而进一步推算出8.5位万用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及误差。

经考核的基准标准器,与国际基准源进行溯源比对,得出与基准源之间的差异,进而对标准器进行物理或数据上修正。得到修正数据后,就可以对8.5位万用表进行对比、校准。

目前,市场上的电压、电阻、温度、压力等标准都是由FLUKE一家独大,溯源管理全面、便捷。因此,国内大量科研、计量机构在使用。

国家计量实验室,与国际同步的溯源直流电压标准器是7位;而自研直流电压源为9.5位,电阻源为6.5位,电容源为5.5位,设计非常复杂,分别在北京、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各有一套,相互印证比对,被称为量子级基准源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那些物理基础研究,这么弱的信号如何探测到的呢?比喻一个电阻的噪音是如何测量到的 ...

有种仪表设备叫放大器,可以通过示波器进行捕获。

网友:
我也不懂,最高只见过8位半的,不是神人侍候不了它的,如果有更高级别的产品一般老百姓见不到了,赚的钱全给它也养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目前公开信息及资料表明,科研民用市场最等级万用表为8.5位,代表有HP/AG/KS3458A、FLUKE8508/8558/8588 ...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目前公开信息及资料表明,科研民用市场最等级万用表为8.5位,代表有HP/AG/KS3458A、FLUKE8508/8558/8588 ...

谢谢你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