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盘里的直播软件怎样安装到网络机顶盒里?(已解决)

楼主(2024-03-31):
确定U盘是好的(有好几个,8G---128G不等),就是安装不到网络机顶盒内或电视机里,
插上U盘找到不到U盘里的直播软件,请问怎样安装?求助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不同的电视品牌,好像有不同的安装方法,,以前电视家官网上有教程,,现在麻烦了

打开创维电视的主页,点击左上角搜索,输入YYTS搜索“应用调试”应用,点击下载安装并运行;

进入本机信息页面,用遥控器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开快速演示,进入卖场模式;

https://www.sohu.com/a/672979188_100259808
试试这个

还有一种

adb工具安装法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本地媒体里面没有吗?

网友C:
正常应该插上盘就可以安装的,如果不能装那可能系统本身就限制了。

网友D:
嗯嗯,有的可以正常装,找找所有应用看看,
有的只能播放U盘里的媒体,
有的能看到apk,但不能安装,
试试盒子助手。上次我还用360手机助手装上了文件管理器,
对,无论我多么讨厌360,无论我试了各个手机助手,
只有360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电视品牌,好像有不同的安装方法,,以前电视家官网上有教程,,现在麻烦了

谢谢,搜索YYTS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地媒体里面没有吗?

没有,只显示U盘图片,找不到直播apK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搜索YYTS无效。

不是无效,,好像是要一种密码啊

adb工具安装法,,不用密码,但要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应该插上盘就可以安装的,如果不能装那可能系统本身就限制了。

就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有的可以正常装,找找所有应用看看,
有的只能播放U盘里的媒体,
有的能看到apk,但不能安装,

谢谢,看能不能下个盒子助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无效,,好像是要一种密码啊

电脑有台式机和联想本本,看下怎样工具安装法,多谢了。

网友:
机顶盒刷机。

网友:
把app改下后缀就行了

网友:
先在机顶盒软件市场里安装第三方文件管理器,再通过管理器浏览安装,例如小白文件管理器

网友:
仔细找,我试过很久,终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

网友:
装个文件管理器,应该就可以在文件管理器里安装了。

楼主:
U盘插到机顶盒上,能识别U盘,但显示无安装包资源

楼主:
万分感谢!!!在当贝市场下载个电视管理器,直播软件安装到机顶盒里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