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警惕电源线老化粉碎炭化等等

楼主(2024-03-31):
警惕电源线老化粉碎炭化等等

买了个笔记本,配的是LITON的电源,ACER的标,但是是后贴的铭牌,之后会拆解。
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源没电?一查才发现是梅花线挂了,多次接触之下确定是头部断路。
本想剪了头,换个两插的头这个线还能将就用,结果一剪发现线全粉碎了,而且还炭化了。
后面想想品字的线显示器的会当成主机或者电饭煲来用,小马拉大车可能性高,可是梅花线?无法理解。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这种线还是直接丢掉来的安全。

网友:
好像看不出来啥啊

网友:
没看懂,是这个电源有问题吗?还是光线碳化了

网友:
铝线吧,氧化了

网友:
前几年遇到过,这几年少了,线质量好了一点,这种要么是线材质量差,要么就是长期高功率用,我现在一般线都喜欢自己搞,不买成品线了,成品线除非是原厂的否则都很危险

网友:
看上去线材没什么问题, 那粉末因该是滑石粉

网友:
那个粉好像为了增加韧性用的

网友:
铜铝线,氧化粉化。

网友:
通常是铝芯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那个粉是滑石粉,
主要的作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外层PVC护套和内层的线皮不轻易的黏在一起。有利于减少线芯之间的摩擦不会直接接触,弄破线芯皮。护套绝缘线专用脱皮滑石粉它的作用是隔离、润滑、以及绝缘的作用。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来回弯曲疲劳或者拉拽线断了?

网友:
铝线感觉很容易氧化变碎,我家的一根电饭煲线看上去很粗,结果一插饭就炸了,剪开来一看是铝线,没有烧坏的地方也变碎沫沫了。

网友:
铝线过载之后就容易粉。

网友:
没道理,我的破本天天用,这都十几年了毛问题没有...

网友:
还有类就是时间长了所有铜变成黑色的,也不是正经铜线。

网友:
铜电源线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铝线、回收铜杂质高的山寨线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大厂国标铜芯电线,只要不超标使用,十几年也完好如初……

网友:
铝线氧化成渣渣。以前修过铁线的,超细的线,就几根丝,更恶心

网友:
线这个鸟样,估计电源也是山寨货。。。

网友:
如果是碳化了就会导电,应该只是老化发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