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成都大运会周边蓉宝充电宝拆解,typec单口双向输入输出

楼主(2024-03-31):
先简单展示下包装盒,原封原装的大运会礼品,距今已经有段时间了,这个充电宝原价要120多一台的,现在不到20就能入手,开箱后直接就拆。这台充电宝做成一个熊猫玩具娃娃的造型,平时可以当挂件,紧急时刻可以给手机充电。沿着缝隙撬开外壳,轻而易举,主板分成两部分,升降压板和指示灯板通过排线连接。里面是两个并联的小软包锂电池。至于充电宝芯片用的啥型号,主控丝印居然被打磨了,看不出型号,应该是个英集芯或者钰泰的定制ic,同步整流架构没看到有二极管,但是c口双向用了一颗8205切换管。我开始以为是用钰泰eta9740或者eta9742充电宝芯片,结果是我草率了(钰泰家eta974x是单口双向充电宝芯片,输入输出口可以并联可以共用,如一台充电宝用的eta9741,板上一个c+两个usba,任意一个接口都支持双向输入输出)

网友:
真小巧,1700mah,应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容量下了点

网友:
充电宝造型不 错,容量不大

网友:
造型创意好,更适合弄随身小手电。充电宝只能给蓝牙设备充满,手机充不进多少电。

网友A:
送的,卖个造型。。。。好在没打20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的,卖个造型。。。。好在没打20000MAH

没记错的话,这玩意之前在TB卖120多米。成本不过十几块钱

网友:
楼主有搞清楚芯片是啥吗,eta974x不是这样的封装,我在想如何判断接的是充钱器还是手机呢,用双type-c线的话手机会给充电宝充电

网友B:
楼主有搞清楚芯片吗,eta974x不是这样的封装,我用eta9740做的,用双type-c线的时候手机会给充电宝充电,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4-07-14):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搞清楚芯片吗,eta974x不是这样的封装,我用eta9740做的,用双type-c线的时候手机会给充电宝充电,有 ...

你的手机是不是常开OTG?有的话要关掉,不然你的手机就算是一个单口双向充电宝,两台单口双向充电宝之间不能互充,不然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