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效值表对交流小信号的响应能力

楼主(2024-03-31):
有效值表,高级点的表,对于交流信号都有个起始点,低于此,准确度不做保证。 有的是不准,有的是根本没响应。这点平均值表貌似就不用顾忌。

不过这个 1106EN 似乎看起来还挺可以? 很小的交流信号都能响应。

如图,用四个表交流电流档串联测试,玩具表似乎表现很出色。

网友:
果然如此啊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0.9ua  这是要做超高精度的人才用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9ua  这是要做超高精度的人才用的上。

也不一定哦,我周围好像很多地方用到nA呢

网友D: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有效值为什么不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7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有效值转换电路(程序)的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有效值为什么不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755-1-1.html ...

哈哈,这个我就不懂了

网友:
厉害厉害,向心力学习了

网友E:
估计和交流信号频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和交流信号频率有关系。

都是测的50Hz 市电,用老的诺基亚里的变压器输出10V AC串接电阻测得

网友:
这么多表并一起,分布参数影响更更甚,觉得单独测试较好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它们就是硬方案与软方案的区别,硬件方案优点频响很宽,而线性不佳;软件方案线性佳,而频响低〔个别软件方案的台式表除外〕

网友F:
后面那个可能是是砍底数。很多表交流档砍一个不少的底数以保证短接的是后会归零。不过这测试确实两个0.01分辨率的 uA的没有读数,两个0.x分辨率的 uA的有接近的1.x的读数有点滑稽。

这是我看过的任何测试中,第一次dt4282输给百元表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哦,我周围好像很多地方用到nA呢

直流吧。交流用到这么低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那个可能是是砍底数。很多表交流档砍一个不少的底数以保证短接的是后会归零。不过这测试确实两个0.01分 ...

其实,DT4282 包装上就写的很明白

网友:
正泰这个表能上桌是不是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流吧。交流用到这么低的很少

是的是倒是的,交流nA的少很多,不做好屏蔽空间都能有很大的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