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关于ZC2811C电桥5V电源问题

楼主(2024-03-31):
一台故障ZC2811C数字电桥,开盖后发现5V电源部分被维修者反复焊接,引线有没有焊错,换没换元件不清楚。

三个7805,其中两个的输入端、地端、输出端用线分别为红、黑、黄。
下图红圈所示的7805,输入端、地端、输出端引线却是黄、红、黑。按说厂家用线颜色应该是严格规定的,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最怕的就是引线错误。
哪位坛友有相同机型,麻烦拍一张这个位置的照片。不胜感谢。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没毛病。

问题是7064严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