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鼎TDPL3705B电动螺丝刀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4-03-31):
这个是同鼎今年推出的新款电动螺丝刀,相比两年前的旧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416-1-1.html 升级为2串7.2v供电(3705A是单锂)据说是大扭力款,还增加了电源开关和顶部的照明灯,性能上应该是有所改进和提升,本帖会进行详细的对比和评测方便坛友参考。

顶配的带30个批头(包含一个延长杆)的套装

收到后内部一片狼藉,应该是运输过程中颠簸造成的。

说明书,右侧可以看到新款有两种型号,一个3.6v单锂版本和7.2v的双锂版本,单锂2000mah电池,双锂标称1600mah(这个应该是2s换算到1s的等效容量),总能量2s版本是要比1s版本要低的,意味着使用时间2s反倒会比1s版本要少,这点参数表也有体现。2s版本标称7n.m 力道较大(后面会对比老款测试)

整理好后,整体档次还是不错的。

左侧 29个批头特写,基本常用的都有了。

右侧 第30个实际上是一个延长杆,用来配合左侧的短批头使用,也可以拧对应的小螺母六角螺丝等等。还有一个c口充电线

主机 ,新款看着较大,相比老款增加了电源开关可以防止误触。按键功能见标注

反面 仍旧周身包胶手感舒适

参数型号信息 延续了机械扭力调节的优势,并且档位从老款的5+1挡增加到7+1挡,扭力调节更加精细。

新老款对比,老款要比新款个头儿大一些,大概长1cm左右。体积稍有增加,粗细上也略粗一些。

反面

头部扭力调节杯档位对比

右侧新款增加滚花防滑设计,顶部增加了照明灯设计。主轴批头连接采用磁吸设计(貌似也有机械自锁款),个人更喜欢磁吸款。

尾部 仍旧三格电量指示,多了一个开关。

短按开机亮绿灯显示电量,无操作2s左右自动熄灭。此时是待机转态,再按正反转开始使用,多了电源开关可以防误触,但是个人认为还是直接按来的方便。误触就误触呗,顶多转一下

下面视频演示,操作完毕后长按关机,感觉比较麻烦,早前认为不会用完成还得按一下关机键吧?还得长按,咋不设计个自动关机功能呢?后期测试实际上是有这个功能的,只不过说明书没有提及,时间也无从得知,经测试无操作自动关机时间在20-30分钟之间,准确时间没测试。自动关机倒计时不可调

屁股,新款基本是个大圆柱,老款更加的流线美观。

充电口和胶堵,相比老款要容易取下更加方便。

增加了挂绳孔

顶部的照明灯,按键时点亮,停止后几秒熄灭。

厂家宣传是无影灯,看看有没有影子,换个长批头黑灯情况下测试,嗯没看到影子。

主轴内部磁钢

测下分量,老款275克

新款279克,和老款相差无几,因此不必担心会更重。

以上外观细节部分,下面开拆,先尾部盖子拆掉,一颗螺丝下掉后。

直接拽不出来

从头部入手,将扭力杯直接拔下,什么你说你拔不动那你劲儿小就用撬吧,撬就会有撬痕(想用撬又没撬痕的方法需要交学费

拔下后 功能见标注

拔下扭力杯后也不能直接拽,直接拽就折按键帽,不在乎可以直接拽。要先取出按键帽

还有开关这里

去除内芯后,外壳塑料件里外做工明显提升。光滑整齐

机芯全景

反面

取下照明灯均光环

安置在这里的,有固定卡位。

扭力调节弹簧和扭力杯槽路确定扭力档位,并提供适当的手感。

照明小板,用了4颗led,所谓无影光源就是多点位光源,led分布在主轴四周照明,主轴位于中心,因此无影。

取下灯板后还是碍事

焊下来后

扭力调节机构,具体功能见标注。

扭力调节弹簧固定圈特写

反面,有些许毛刺。

扭力调节随动环,就是一个螺丝扣结构,拧扭力杯随动环跟着转动拧紧使弹簧压的更紧,拧越紧弹簧压力越大,越不容易打滑输出扭力越大。

扭力调节弹簧固定座

最后是垫片,位于弹簧和滚珠之间,起承载固定均匀力道的作用。

取下垫片后,6颗滚珠。

凹槽是led走线

剩下是手自一体离合和减速箱外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需要先分离。

分离后,这个是上半部分,内部主轴为六角结构,和外部轴套仍旧是硬摩擦。滚珠固定在孔内配合离合凸凹部位完成特定压力下的扭力打滑实现机械扭力控制。

手自一体离合输出轴也是六角,戳里面锁固。

当手拧时外部套环 滚针 和输出轴内部梯形三角轴相互锁紧实现手动功能。内部三爪形输出轴转动时配合滚针和三角轴在轴套内滑动,实现自动旋转。

离合锁紧和六角输出轴特写

取下锁紧环

锁紧环特写

取出减速箱

采样行星减速结构

三级减速

减速箱外框,都是全金属。

粉末冶金工艺

底部的垫片

减速箱外壳下半部分和电机输出主轴齿轮,齿轮也是金属材质。

机械部分分解完毕,下面拆主板和框架。

两个塑料框架,外部做工较为精细,内部较为粗糙。

韧性还是较好的,拧了一下比较有弹性,没有要断裂的问题。

这里应该不太合适,工人干活比较粗糙

电机型号,虽说是7.2v大扭力版本,但仍旧是370电机,因此理论上扭力和低压版本区别不大。供电电压版本对电机输出功率影响较小

主板正面全景

左面是正反转开关和h桥驱动mos,采用p管和n管结构,因此可以省一颗h桥浮栅驱动ic。

h桥上管型号参数

下管

主板右侧 充电用了一颗英集芯ip2326 属于boost升压型2s 3s充电ic 由于支持qc快充(输入电压可调)因此可以自动分配合适的输入电压电流使转换效率提高,这个比老款的4056线性充电就高级多了。ic支持电压电流设定,具体功用看标注,下图电流编程电阻91k,因此电池端最大充电电流在1a左右,此款电池采用850mah动力锂电(后面有介绍),因此2s最大充电电流应该在1c左右,850mha对应1a电流约1.18c 属于比较合理的范围,没电到完全充电大约在1个小时左右,比老款的大约快1倍。ic支持平衡功能,超压后会开启内部mos加外部分流电阻进行分流,属于被动均衡,均衡电流最大不超过40ma,此款用了100欧均衡电阻,因此4v/100约40ma均衡电流(4.1v启动均衡),属于顶格取值了已经是最大均衡电流了。
c口cc引脚终于加入了5.1k下拉,因此可以支持c to c 充电了,老款不支持。

充电ic资料

管脚

典型应用和参数对照表

两颗850mah动力锂电

反面需要取下电池,没办法只能焊下来,吸锡器加吸锡带加大功率马蹄头。

取下电池后,主板反面全景

右半部分,充电ic升压电感安置在背面,pcb有打孔设计,方便散热。两根黑线是ntc引线

探头用铝胶带包裹在电池上

用了一颗20脚无字单片机,盲猜是stm8或新塘系列,旁边三极管是充电ic en使能端控制管用来控制充电ic工作与否。

左侧部分,使用外部电子开关配合mcu实现零功耗开关,具体原理类似于这个帖子里电路原理图部分左上角供电部分内容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168-1-1.html  四周元件为h桥驱动和电平转换逻辑控制外围,电流取样并未经过放大,而是直接进单片机adc采样。反正就需要个堵转和过流保护采样电阻选择合适无需再加一级放大。欠压闭锁什么的也都由单片机控制,外部零功耗开关锂保ic也可以省略。

led照明限流

关机状态下的静态功耗,理论上应该是零,实际上受充电ic电池端取样电路影响和开关管微小漏电应该有微小功耗,实测1ua不到,和零功耗没啥区别。

拆完了装回,先焊好电池

再装骨架

顶部的定位标记要对好

装好按键帽

无损复原

下面充电电流测试,可以看到支持qc3.0快充,最大输入功率8w左右,最高到过8.6,电池端1a的充电电流设置也对应最大输入功率在8x1=8w左右。

充电测试视频,5v成功握手qc3.0协议 开始升压到6.3(动态调压)

充满后绿灯

转速测试 321转仍旧比标称要慢一些,但是比老款略快,这个快点儿慢点儿到无伤大雅。

同心度测试 先不带批头,同心度良好

装上高精度主轴后,仍旧良好

扭力测试直接一步到位,找一颗长一些的4mm的不锈钢快丝儿。

不打孔直接往2cm左右的锯末板里拧,这个基本就是这两款螺丝刀的极限了,强度很大这个用手拧一颗手都会酸(拆下来螺丝会烫手),两个电批都很吃力,偶尔会扭力打滑(都最高档位),实测功率和扭力都差不多,也就是老款的5挡和新款的7挡区别不大(看起来7.2v扭力可能略大一点点儿),测试也印证了前面的猜想,在供电和电机没有本质变化的前提下,只是增加电池电压和电机额定工作电压基本上对输出功率帮助不大,也就降低一些线路损耗。对比只限于老款和新款7.2v款,没有条件测试新款3.6v款,也不排除新款的3.6v款扭力会做一些限制做出两个型号的产品线,不过新款的1s 2s版本裸机的售价几乎一样,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

总结:新款7.2v版本在诸多方面相较老款都有升级,例如加入了电源开关防止误触,增加了照明功能,支持快充,7档扭力更加细致,更好的做工更高的配置。外形上感觉屁股那里太平,不如老款xing感,周身也不如老款流线,这个也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见仁见智吧。噪音上相比老款稍大,自动关机时长不能设置,总体上改进大于缺点进步肯定是有的,希望下一代更好。

再有新物件入手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发帖很累希望坛友多多支持!

网友:
看起来有用

网友:
看来这次我比较靠前

楼主:
有用就行~

楼主:
哈哈确实是前排

网友A:
这才是样板拆机贴!加精吧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哈哈,忍住

网友C:
坐等版主来给球球投送精华

话说看着新版的挺拉风,虽然手里已经有老版的了,合计要不要再搞一个,然后看到电机还是370……

网友D:
看起来挺不错的。什么价位入的?

网友E:
螺丝刀还行,盒子显得有点单薄,外观感觉老款的好看些。
这牌子好像网上没什么信息,就只搜到本站的拆机帖,马家都没搜到卖的。

网友:
扭力大的变速箱齿轮一般都是金属的,塑料的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样板拆机贴!加精吧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哈哈,忍住

哈哈比老款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版主来给球球投送精华

话说看着新版的挺拉风,虽然手里已经有老版的了,合计要不要再搞一个, ...

老兄来了,论坛撸老款的估计不少,反应也都还不错,新款个人感觉有点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挺不错的。什么价位入的?

3.6v套装150出头,7.2v贵20左右,7.2v裸机也150~

网友:
有没有恰饭老实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刀还行,盒子显得有点单薄,外观感觉老款的好看些。
这牌子好像网上没什么信息,就只搜到本站的拆机帖 ...

拼多多搜大熊工具就找到~

网友F:
外观感觉还是老款好看点,新款头大,比例不太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观感觉还是老款好看点,新款头大,比例不太协调。

嗯 看着像手榴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看着像手榴弹

象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