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钛古X600/12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4-03-31):
红色外壳,很喜庆。外壳比较厚实,PCB用料不错,有缓存,芯片印字清晰。
网上搜不到这个牌子。

网友A:
居然标出6G每秒的速度了,山寨货什么都敢说了。

网友:
大板都是老式的

网友:
有一个厂家做的电磁炉也是叫钛古这个名字,但那商标是Taigroo不是Tojgu.

网友:
6G每秒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标出6G每秒的速度了,山寨货什么都敢说了。

上面标是想说盘是sata3接口,sata3接口的理论速度的确是6Gb/s啊

网友:
有空位是不是可以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