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666内阻仪板子设计好了,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4-03-31):
有会写程序的大神吗?指点一下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电路仿真结果误差比较大,理论值应该是50毫欧,算出来只有49.266,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在哪里:
电池内阻=Vrms/Irms=246.33µV/5mA=49.26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755-1-1.html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不会用呀?

网友:
这有钻研精神,就差固件了,去外网找找

网友A:
看不懂电路,那就采集电压、电流,除一下就是电阻了,滑动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电路,那就采集电压、电流,除一下就是电阻了,滑动平均值

采集1000个点的电压,然后加起来除以1000,就是电压的有效值,再除以恒流电流,是这样算么?

网友B:
牛X的高大上唬人作品必须:
依次输出1khz;10khz;100khz信号
采集2048点数据
FFT解码
实部,虚部计算
动态显示各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的高大上唬人作品必须:
依次输出1khz;10khz;100khz信号
采集2048点数据

那个对单片机要求高,这个单片机不行的

网友:
佩奇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X的高大上唬人作品必须:
依次输出1khz;10khz;100khz信号
采集2048点数据

应该是从1HZ至10000HZ,进行频谱阻抗采集,测量响应电压,对响应电压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后确定每次测量的实部和虚部,得到奈奎斯特图,在对奈奎斯特图进行建模拟合,得到电池阻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集1000个点的电压,然后加起来除以1000,就是电压的有效值,再除以恒流电流,是这样算么? ...

不是,对于标准正弦波,有效值就是最大值/根号2,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是峰值的0.70倍;交流电流的有效值是峰值的0.70倍

网友C:
成功了我要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我要做一个。

做一个的成本可比买一个要贵多了。。。先得花100多买一个合泰的仿真器,不然没法烧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的成本可比买一个要贵多了。。。先得花100多买一个合泰的仿真器,不然没法烧录 ...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施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的成本可比买一个要贵多了。。。先得花100多买一个合泰的仿真器,不然没法烧录 ...

失败了,你的投资全都打水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败了,你的投资全都打水漂了

已经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成功

网友:
钻研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你可以哔哩哔哩搜一下这个人     yjmwxwx
他做了两个内阻仪是自己编程的,在立创开源上也可以看到,和他交流交流。

网友(2024-05-04):
期待大神大作,开车带上我。

网友:
必须留名  支持楼主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