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低功率持续加热 美的电磁炉C22 2H2236拆解清灰

楼主(2024-03-31):
下午14:26分

天气要下雨,不下雨要出太阳,不出太阳的。蒸炉状态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直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不过,反正这次倒霉的还是她。

拆开看看单管是怎么做到低功率持续加热的。

以前电磁炉只能单管做到800w以上持续加热。
这款它能做到最低300w。~~不知道用的是不是丢波方案?

以前看过别人。拆过美的的电磁炉是线盘的接线是焊接。用久了会烧焊盘。

我看他的焊脚还很光亮,而且连着铜箔一大片散热应该用的强度不高,问题不大。

线盘的温控电阻是82.8k,留个记录。

控制板惊现,比亚迪的芯片让我有点惊讶。

既然拆了就清清灰装回去,完毕。

网友:
楼主光着脚丫子踩磁砖地上,要是有脚气的话那味道可就有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micca换面板的套娃

网友:
几个焊点挺脆弱的,建议加焊

网友:
还算规规矩矩干干净净

网友:
清理过后还是看得过去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以前做工好

网友:
持续加热的现在比较少见了

网友A:
怎么做到低功率持续加热的?

网友B:
线盘的焊点挺好
底壳这挡水结构真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低功率持续加热的?

看到网上有一个方案,用的的丢波方案,我也没看明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的焊点挺好
底壳这挡水结构真起作用了

对,我发现挡油污功能更是用作,除风扇区,其它地方没什么油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