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扩容128GB

楼主(2024-03-31):
一台本地网友的斐讯N1盒子,要求给他扩容成128GB的,拆下原机闪存,换上闪迪128GB的刷机,TTL写好MAC地址,CPU添加导热凝胶,最后换翠绿色的指示灯就好了

最后,附上TLL改写MAC的指令:
#改MAC地址(网口贴纸有)

keyman write mac str FC:7C:02:XX:XX:XC
#改WIFI地址(比MAC末位少1)
keyman write mac_wifi str FC:7C:02:XX:XX:XC
#改蓝牙地址(比MAC末尾少2)
keyman write mac_bt str fc:7c:02:d2:54:xa

需要维修N1盒子的朋友,请联系我的VX:corecool001,小问题不收费,只收扩容的费用

网友:
挺喜欢这种老板的,活该这种老板生意红火

网友A:
直接换新emmc线刷就行了嘛?不用编程器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emmc线刷就行了嘛?不用编程器备份?

不用,这个mac地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emmc线刷就行了嘛?不用编程器备份?

写mac地址

网友B:
微信号不对吧?提示该用户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号不对吧?提示该用户不存在

不好意思,确实写错了,是corecool001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让老机子返老还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emmc线刷就行了嘛?不用编程器备份?

晶晨的机顶盒直接装个空EMMC可以直接线刷,刷好后把Mac写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