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网红爱图腾车载吸尘器,又是个交智商税的玩具!

楼主(2024-03-31):
网红的牌子还很响,叫什么爱图腾的,里面是7.4伏的有刷电机,电池里面竟然还有充电保护版,叶轮是铝合金的,所有的连接线都是硅胶材质的,还不错。现在的故障就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正常运转,坏的时候有时一转就停,有时间不能转,充电开始红灯,几分钟后都变绿灯,怀疑是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测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

网友:
大概率电芯挂了吧

网友:
这样的吸力好像不够吧?

网友A:
不知道类似的便携吸尘器,到底哪一款比较好,用过几款,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类似的便携吸尘器,到底哪一款比较好,用过几款,都不咋地。

一定要买真正里面是无刷电机的那种!但是这种价格高,估计过百了!

网友:
还好,手头上的没有锂电池,需要插点烟器取电

网友:
做工比较简单

网友:
我买了个是一个电池的,电机容易坏,我换个动力电池转速高多了,不一会就冒烟打开电机一看碳刷都烧断了。

网友B:
其实这个不是交智商税的玩具,是考验智商的产品,你买它觉得它可代替家用吸尘机的说明智商已不行了,但用来吸一下车里地毯上的沙粒的确不错。电池款式又想吸力强,又想时间长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常用的话可以改成插电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不是交智商税的玩具,是考验智商的产品,你买它觉得它可代替家用吸尘机的说明智商已不行了,但用来 ...

我这个不是买的,是捡的!

网友:
这个只能吸吸小东西!

网友:
居然还是两节电芯的,勉强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比我捡的南极人好,多一个电池和充电板

网友: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满满的塑胶感啊

网友:
能用,但坏得也快。

网友:
吸力不是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