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对手感影响最最小!纸条打磨修复鼠标微动开关双击问题。

楼主(2024-03-31):
出现微动双击之后,修复方式大致有这么2种思路,要么更换新微动,要么修复原有微动。
换微动不提了,说说双击微动的修复吧。
发生双击的原因,是微动触点发生氧化从而接触电阻增大,导通不良,时通时不通,频繁在通和不通之间变化。
修复这个问题,关键是消除触点氧化层,恢复正常导通,常用方法有喷WD-40神油或其他润滑油清洁剂消除氧化层,但是喷多喷少不好控制,少了不一定有效,多了对手感影响太大;还有细砂纸等物理打磨金属触点的,这种方式对触点损伤大,镀金会被磨掉,过后更容易氧化。
今天用纸条浸润WD40打磨的方式修复,也是网上学来的,效果很好,而且对微动手感影响很小。

患者:G502鼠标,左键出现双击。

截掉脚贴,拧开底部4颗固定螺丝:

刀片撬一下这个位置,打开卡扣:

不要暴力拉扯上盖,注意里面的排线:

分离上壳:

拆出上层主板:

拆下来的小东西:

左右键微动外壳撬开,准备好WD40和一条三四公分长、两毫米宽的纸条:

WD40浸润纸条:

浸润WD40的纸条插进触点之间,压住弹片,拉出纸条,反复几次即可:

纸条上擦下来的氧化痕迹:

装回即可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包装的WD-40,头一次见

网友:
放大镜观察,接触部位是一个小坑,这种方法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包装的WD-40,头一次见

试用装,好几年前一毛钱一粒,买了好几十个,特耐用

网友:
还得是镀金触点 耐用啊

网友:
1500目砂纸,剪成小条,磨啊磨

网友:
我也是用A4纸修复的,不过我没加添加剂,把A4纸当成砂纸用的

网友:
纸条用牛皮纸效果好,耐用,打印纸容易断。

网友:
“纸条浸润WD40打磨”方法不 错

网友B:
试试化学的方式:
1、取一根棉签,沾点稀释后的洁厕液,在俩个触点上分别擦拭,用来去除氧化物
2、换一根棉签沾肥皂水继续擦拭触点,中和残留的酸液
3、换最后一根棉签沾酒精清洗触点,有条件的话再沾WD40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化学的方式:
1、取一根棉签,沾点稀释后的洁厕液,在俩个触点上分别擦拭,用来去除氧化物
2、换一根棉 ...

如果不拆金属弹片,棉签塞不进去,但是强烈不建议拆微动弹片,原因是弹片拆装会造成微弱形变,对手感造成明显影响。
如果微动手感还满意只是出现双击,不要随便拆金属弹片,如果对微动手感不满意了,建议直接换微动。

网友C:
@huigu__ 不做淘客做拆客了啊?好久没见发淘客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uigu__ 不做淘客做拆客了啊?好久没见发淘客贴了

因为时间关系,21年夏天之后就没再发推广帖了,偶尔发发拆机清理的帖子

网友D:
你这个好拆,我手里这个G700S上下两层板式焊在一起的,换一次微动就要焊10来个焊点,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拆,我手里这个G700S上下两层板式焊在一起的,换一次微动就要焊10来个焊点,麻烦死了 ...

换成排针排母连接啊
我之前的那个G500S在换微动的时候就直接把那插针给换掉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微动方便

网友:
直接不用拆喷WD40就行了,至少还能坚持一两年

网友:
不理解直接加wd40对手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