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些UC3842电路图的高频变压器辅助绕组 次级绕组同名端是错误的

楼主(2024-03-31):
反激电源,

高频变压器辅助绕组 次级绕组同名端应该和初级相反的。

可是,很多电路图乱画,有的对一个,有的都错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上个错误的再上个正确的

网友:
随便找了个

网友:
这个反激看着没问题啊

网友:
这个图是对的吧!

网友A:
很赞成,反激电源输入端与输出端反相才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成,反激电源输入端与输出端反相才能有输出。

很多图,错误的我都删除了。。。

还是看TI的中文手册,我才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图,错误的我都删除了。。。

还是看TI的中文手册,我才理解的

下边这个图的辅电就错了吧

网友:
没有错,副电正反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这个图的辅电就错了吧

错的图很多,很多小白照着修电动车充电器,以及电源,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B:
反激电源次级线圈中间抽头,高全波整流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电源次级线圈中间抽头,高全波整流会怎样?

意义不大,输出功率不够,结构却复杂了。

楼主:
错的图很多,很多小白照着修电动车充电器,以及电源,肯定没有输出。。。

包括其他一些电源,个别也是同名端错误。。

哪怕是有20%的错误,那因此害的人,损失,走弯路的也是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