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三百个明纬GS18U12-P1J开关电源18W/12V/1.5A,不知有没有DIY价值?

楼主(2024-03-31):
库存未用过的备件。已剪掉了原装的DC5.5*2.1插头,改为其他连接器。

网友A:
功率太小

运费比电源贵

网友:
全部串起来看行不行?

网友B:
功率太小了,1.5A也就带个路由器

网友:
好像没啥用啊

网友C:
价值与否在于用价格来对比,这个参数对比价格就是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值与否在于用价格来对比,这个参数对比价格就是没价值。

确实性价比是王道。
已出一批60个,5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了,1.5A也就带个路由器

带路由器的话,这玩意虽然质量很好,但是有点宽了……有独立插座还可以;用插排的话,一个占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

运费比电源贵

要一两个的话当然不合适。
多了就划算了。
明玮的质量还算可以,出货这么多年没有坏过的。这些按比例配置的备件一个都没用上。

网友:
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功率太小感觉没啥用

网友:
1.5A也就只能供个路由器而已。

网友:
改个电动螺丝刀充电器还说得过去。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都是2--2.5A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