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汽车门板拆了必有异响?准备给坦克300换喇叭。

楼主(2024-03-31):
有台最低配的坦克300,始终感觉音响效果不行,后门甚至都没有高音,现在喇叭买好了准备换,有点担心门板拆装后有异响。这车实话异响控制得很好,也可能是新车的原因吧,烂路都没有那些吱嘎声,修理工A说门板拆装后多少会有异响,修理工B说新车,尤其是国产车门板正确拆装不会有异响,论坛大神多,指教一下吧。

网友:
确实  我的车 事故维修以后,感觉门板不紧密;

网友:
门板都是卡口的,拆装后有的会松,

网友:
我以前拆过几辆货车的门板更换喇叭都是塑料卡口的确实容易拆断造成异响。

网友:
拆完换新卡扣吧

楼主:
看了回贴,越来越不敢拆门板了。
那么多改音响喇叭的,但就没人说过拆了门板异响。

网友:
看过4s点他们拆门板可能会有心里阴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回贴,越来越不敢拆门板了。
那么多改音响喇叭的,但就没人说过拆了门板异响。 ...

可以自己动手拆装,这活让别人干不放心,自己拆装,记得把所有卡扣全换了,那玩意很容易拆坏,再装上就松动了

好处是万一有异响了,自己也能拆了搞定,你说是不是

网友A:
门板拆了以后,上面的卡扣要换掉,记得最好换原厂的

网友:
大胆拆,备用一些卡扣,我的门板拆了无数次

网友:
正确拆装确实不会有异响,但我敢说你找10个不同的修理工都不可能有一个给你正确拆装。大家都是暴利拉扯拉下卡扣的,时间就是金钱,赶时间只会暴力拆装。我不到一年的新车因为换内外循环电机拆装的时候把右前A柱内饰板卡扣基座整变形还裂了。因为那个卡扣要向前移动跟内饰板分离,工人是当成普通卡扣一拉就能下来

网友B:
后门没高音.估计是用全频喇叭.汽车的音响几乎违背了声学各种特性,空间,距离,反射.基本没有效果好的.

网友:
天热拆基本不会断卡子。

网友:
建议自己安装或者看着他装,马云家买点卡扣、绒布胶带和带胶的地板防刮垫,实践有奇效。

网友:
没那么脆弱,放心拆,小心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板拆了以后,上面的卡扣要换掉,记得最好换原厂的

主要是就没有原厂卡扣卖,我看到最好的大概是五十颗二十七八元左右那种,带一个橡胶圈。这东西应该就没有原厂件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门没高音.估计是用全频喇叭.汽车的音响几乎违背了声学各种特性,空间,距离,反射.基本没有效果好的. ...

我的最低配,就是简单省了高音,高配是有的,不过确实就算是高配那个喇叭的效果也实在不敢说好,反正比不上我接近二十年前的大众车的效果。

网友:
最好你自己拆,用专用工具拆 ,再买些好的卡扣,以利于更换坏的卡扣,仔细安装没有问题的,4S都不仔细拆装。

网友:
反正我的大众的门板都拆过了,没有任何异响。

网友:
我的长安为了装360拆过,装上没异响。我是夏天时候拆卡子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