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惠普S700/50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4-03-31):
外壳是铝合金的,材质比较薄。主控芯片尺寸小,芯片啥的不懂,请坛友品鉴

HP H6008主控

网友:
公摊好大啊

网友:
看着像山货

网友:
线路板好小啊,看来硬盘的规格要该一改了。

网友:
固态硬盘能稳定耐用就可以了。

网友:
hp的好像没有开卡工具流出

网友A:
佰维代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佰维代工的样子

就是代工的。

网友:
线路板好小啊

网友:
这个固态硬盘里面空间还很 大

网友:
真单薄,山寨?

网友:
如果价格不贵的话,单薄点也没关系的。

网友:
固态基本都一样,壳大肉小。

网友B:
这个做工貌似粗燥了,不像正品啊。

网友:
做工无所谓,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貌似粗燥了,不像正品啊。

贴牌的,代工工厂有什么就用什么,同一个型号能有N个方案

网友:
oem的固态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放久了会掉数据啊

网友:
用过,性能一般般

网友:
这个看人品,颗粒随机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