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的线控

楼主(2024-03-31):
楼下捡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外观像个音响线控,拆了看看。

▼有点像耳机线控,带4个按键。

▼侧面有音量按钮

▼直接抠开了,里面还有芯片。

▼背面是音量按钮,线头打了热熔胶。

▼抠掉热熔胶看看线序定义,应该是USB供电加屏蔽线5线输入。

▼输出端左右声道加麦克风,LED应该是氛围灯,V+V-是空的。

▼这个FOX主控没查到资料,24C应该是存固件的。

▼全家福

没看到蓝牙天线,但有麦克风线路,估计就是头戴式耳机线控,把壳子清洗了一下先放起来。

网友:
是个耳机线控吧

网友:
感觉像是耳机线控。

网友:
居然还有芯片  应该还有别的功能

网友:
看着像是耳机线控

网友:
应该是头戴式耳麦线控。

网友:
高科技,还有芯片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像耳机的线控

网友A:
带IC的线控,是不是有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IC的线控,是不是有其他功能?

接USB线和喇叭试了一下,带USB声卡功能,应该是USB接口的头戴式耳机线控。

网友:
像是耳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