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中石油92#;鸡头凤尾如何选?创驰蓝天缸内直喷,小油站95#/中石油92?

楼主(2024-03-31):
创驰蓝天双循环机头,缸内直喷自吸。某工况下13:1高压缩比,出厂建议92#以上。

小油站也运营十几年以上的。95与中石油9差不多,8块多

2024.04.08更新,路况较好,油门脚重。200的95#跑了288km,0.694元/公里。油耗8.58升/100公里。

网友: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网友:
怎么选,有对比么?

网友:
这个闭着眼睛选择两桶油的直营店,加盟店都不能考虑的

网友:
13压缩比95起步。

网友A:
这个价格还选什么小站。。又不是便宜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还选什么小站。。又不是便宜2块

95#  8.09元这是小油站的。 现在中石油92的也8元价格

网友B:
加92没爆震的话,还是选择大站的油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92没爆震的话,还是选择大站的油靠谱。

没法实际评测。
有时着急会有4000-6000转,中石油92#爆震不爆震,体会不到。
这箱油试试油耗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实际评测。
有时着急会有4000-6000转,中石油92#爆震不爆震,体会不到。
这箱油试试油耗如何了。 ...

对,还是以实际体验为主。

网友:
悄悄说一句,这个中化石油也是国企,不是私人小油站。

网友:
有人说中石化的油还好,不知道是否

网友:
昂克赛拉一直加中石化,加过几箱92,后来发现加95差不多能多跑近50~80公里(纯高速差不多能多跑100公里,声音还小),就一直加95了,

网友:
ECU自动调整点火角的,92的标定加95聊胜于无,而且大牌油站油品有保证,不如换点好机油体验更好。

网友C:
一直加中化的油,福克斯C6 1.6L机头,压缩比11点几吧,92感觉比石化的耐烧一点,疫情刚开始那年,98会员价6.XX每次直接加满,二档起步机器呜呜响,劲头真足,92的话就有抖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加中化的油,福克斯C6 1.6L机头,压缩比11点几吧,92感觉比石化的耐烧一点,疫情刚开始那年,98会员价6 ...

这个油站是近些年换的中化牌子,不知实际油品供应是不是变了。  之前车友同款国五排放的有说亮故障灯。

网友:
ecu能调整点火提前角。92  95的差距只有3%。其实差别不大。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作用。不同加油站的不同标号比较就更没参考价值了。我一直加壳牌,同一个加油站同一辆车,一条高速有时候百公里差半个油。
高标号需要强点火,相对低标号容易积碳。很多人习惯了把高标号的油称为细粮,事实恰好相反。。。

网友D:
中化公众号查一下,真假。这个算是第三桶或者第四桶油 可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化公众号查一下,真假。这个算是第三桶或者第四桶油 可以不小

前些年是地方小牌,换名字可能收购了,要么就是加盟了? 暂时不知货源是否变了。 看人员状态还那样,没变化

网友:
我们这92和95的区别是92是乙醇汽油95是纯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