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神们看看这个颗粒如何救活。开卡出错TranADJ Fail

楼主(2024-03-31):
近期收到一个SM2258xt的坏固态,不识别,看颗粒是闪迪的05497 032G,上3267测试架后发现id不连续
然后双贴2258xt固态板子,id是这样的。
尝试开卡出错。群里问大佬,说颗粒寿命到了,没法搞。现移步论坛,请大佬们指点,这颗粒如何能用上。谢谢

网友:
58xt换个工具

楼主:
换什么版本的工具呢?我换过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找新版的,换固件

网友:
坐等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闪迪原厂的固态拆出来的吧,颗粒本身就是单通道的设计,换个新一点版本的工具就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原厂的固态拆出来的吧,颗粒本身就是单通道的设计,换个新一点版本的工具就能开 ...

大神,这个颗粒在网上也没查到对应的id,具体几ce也不知道,但ce数不连续也能开吗?话说,本来人家也是在58Xt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颗粒在网上也没查到对应的id,具体几ce也不知道,但ce数不连续也能开吗?话说,本来人家也是在 ...

能开,应该是M2板子,四贴128G的吧,原厂板子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应该是M2板子,四贴128G的吧,原厂板子随便开

不是m2,是正常的stat的,确实是4贴。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15nm tlc的,寿命最短的那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