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手机外移摄像头,求接插件型号和购买地方。

楼主(2024-03-31):
打算把老手机的摄像头接延长线移到外面,当监控用。但不知道连接器型号。

见图:

网友A:
买台砖鸡自己拆???

------------------

网友B:
这有点要偷拍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砖鸡自己拆???

------------------

家里的淘汰3G手机,发挥余热。

网友:
以前买过米5x的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发热很厉害吧?

楼主:
我是单独要连接器,因为打算把线增加到1米 。自己焊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发热很厉害吧?

后盖拿掉,电池拿掉,直接供电。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要偷拍的感觉

只能一般监控,偷拍清晰度不够。

网友:
线增加到1米 。自己焊接线清晰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