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铅酸充电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4-03-31):
汽车电瓶亏电了,搭电启动开回来,买了个带数显的充电器,5.8A充了8小时,屏幕一直显示13.2V,好像充不进去了。然后换1.6A充了10多小时,显示电压12.8V。断掉电源后,用万用表量了电瓶才11.6V。是不是这个充电器质量差,充不进去?还是说电瓶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电池不行了

网友A:
你那个充电器带手动可调恒流?怎么确定的可以保持5.8A充电8小时?(5.8*8=46.4AH),能够充进电46AH已经很厉害了。我的充电器给车补电充电电流1小时后只有1.4A

网友:
好的几十元,普通的也十来元

网友:
电瓶不行了,充这么久点电压还降这么多

网友:
能造成电瓶亏电,说明电瓶该换了。

网友:
很可能就是电池坏了,存不住电了。

网友:
电瓶该换了

网友:
充满后,找个人用万用表量着电瓶两极,发动车辆,瞬间电压降至10v或以下,最好换电瓶。

网友:
估计电瓶不行了。有专用的电瓶检测仪。
另外,不需要买所谓的专用数显电瓶充电器吧?直接用可调电源恒流充就可以,而且数据更加可靠。

网友:
一般是10多元一个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问题,充电电流下不来。

网友:
没用过这种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都是拆下来用中兴2400来充电的,也还可以。

网友B:
买个万用表测下输出电压,就知道是电瓶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了,大概率是电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万用表测下输出电压,就知道是电瓶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了,大概率是电瓶不行了 ...

显示的电压跟万用表量的电压一样。比如13.2V。这个电压充电太低了吧?感觉充不进去一样,电压刚开始上升,升到13.3V就没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充电器带手动可调恒流?怎么确定的可以保持5.8A充电8小时?(5.8*8=46.4AH),能够充进电46AH已经很 ...

充电器有汽车模式,启停蓄电池模式,摩托车模式,修复模式。切换模式有2种5.8A和1.6A。这种外壳不一样,里面差不多

网友(2025-05-29):
今天用睿登给电瓶补了些电,初始12.1 调14.4充了4个小时,电流降到0.6,13.6v又补了2个小时。回头还是买个明纬的用着靠谱省心